这种读数器可不可以与FX3U无协议通讯

楼主(2019-03-18):
如题有没有使用

网友A:
感觉不行,没有看到通讯接口,
好像是转换成AB相的计数器,
直接接高速输入点。

楼主:
这种读数器先经过一个转换盒再与西门子PLC通讯的,我想把它改为FX3U,开始想用BCD指令直接读取读数器再转换,但是机器一共有12个,一个就有16根线,加起来就要192个输入点,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行,没有看到通讯接口,
好像是转换成AB相的计数器,
直接接高速输入点。
那个转换盒机器一共有12个,它们是串连起来的AB进去再从令外一组AB出来到下一个后面就接在西门子的一个远程模块上

网友A:
如果AB是485通讯口,FX3U是可以用无协议通讯的。
可以用电脑监控西门子的报文,照样画葫芦应该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全都没在点上,找到厂家说明书,一切都明了。

专业外协

楼主:
机器都不知道几手机了,已经很旧和有点年份,都是用伦茨伺服器全部走通讯,维修成本高想全部改成变频器,现在方按己经有了,就差这个不知道怎么弄,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有通讯协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