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使用步进电机正反转时D8140脉冲数皆为累加正值?

楼主(2019-03-18):
使用PLC FX2N / FX3U / FX3G
请教转盘使用步进电机正反转时
特殊寄存器D8140(下位)脉冲数当前值寄存器皆为累加正值?
使用带加减速的PLSR指令
想作正转时以原点开始顺(正)转并显示角度目前值
到顺转(前)极限后,假设为+150度(正值)
停顿0.5秒,
反转回原点后值为0
并继续逆(反)转(后)极限后,假设为-150度(负值)
停顿0.5秒
回原点
也就是正转时,原点开始顺转到前极限之间的值为正值
也就是反转时,原点开始反转到后极限之间的值为负值
目前看起来脉冲数
无论正反转停止后继续正或反转
都是累加D寄存器数值
直到我清除或超过上限
请教这脉冲数有可自行作加减的D寄存器值?
或者我必须自行在程序上
作加减乘除四则运算?
或者说使用 DRVI 与 DRVA , ZRN指令,可解决此问题
以前练习步进马达皆使用 PLSR 与PLSY指令 (当时使用FX2N,近日才发现不支持DRVA / DRVI / ZRN指令)
伺服马达使用 DRVI 与 DRVA , ZRN指令

楼主:
PLC 使用 FX2N / FX3U / FX3G
有老师使用DRVI 与 DRVA , ZRN与DSZR指令
用在步进电机经验过?
能否分享指令程序与电路配置?
FX2N 不支持 DRVA DRVI ZRN

网友A:
用相对和绝对定位指令

专业外协

网友B:
伺服 和步进都可以使用 DRVA DRVI指令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楼主:
只使用一台步进电机
DRVA DRVI 脉冲Y0
回转反方向一定要接Y4?

网友B:
你看清楚那个是高速输出特殊适配器的接法,PLC本体是可以自己在指令里定的
下载积分:+5(sunnykmc) 热心助人!

楼主:
所以Y0脉冲值显示与归0
在D8140~D8141还是D8340~D8341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系列PLC 我记得FX3系列好像都是D8340 之前FX1和FX2的是D8140 这个有手册上能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用的是什么系列PLC 我记得FX3系列好像都是D8340 之前FX1和FX2的是D8140 这个有手册上能查到
使用步进电机
若使用PLC FX3U / FX3G
X0 为原点触发作 ZRST D8340 D8341
使用DRVA时正反转时D8340~D8341可依正反转时
自动作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