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8):
如题,触摸屏的右下角的系统设置菜单被隐藏了,问下大神们还有什么办法能看到这个屏的IP地址?

网友A:
2种方法
第一种最简单 上电时IP就在左上角
第二种繁琐一点 后面拨码 显示菜单

楼主:
第一 上电时显示DHCP怎么破?电脑端要怎么设才能连上?
第二 IE屏没有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