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速度提不上去,怎么破

楼主(2019-03-18):
用的是DDRVI指令,速度设到50000,但是设到999999也是提不上速度,请教各位大神。厂家说加大齿轮比分子,但是也提不上来,而且改了齿轮比PLC相对应的数据都要改

网友A:
如果脉冲已达上限,则改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脉冲已达上限,则改电子齿轮比。
只能修改伺服控制器的参数了

网友C:
速度达到上限了,要么换电机要么换减速比

网友D:
修改旋转一圈的指令脉冲数

网友E:
综合1楼到4楼的方法,完全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F:
伺服一般400W以内的额定是3000转 750的差不多是2500 1KW以上的2000转以内 具体的查一下手册 还要伺服有个转速限制的一般会比额定的小一点点 自己需要手动的设置一下的 如果排除的伺服的问题 那就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了 有减速机构的换减速机构 有减速机就换减速机 有模组的换导距大点的 一般也就这些吧 其他的应该没有什么了 还要你脉冲输出k999999就能让你有这个速度了 你plc 有这个脉冲输出能力没有

网友G:
什么伺服驱动器都不说,怎么破???

楼主(2019-05-25):
谢谢各位大神!我用的是信捷5.5kw/380v的ds3L的,PLC是XC3-14TE...电子齿轮比用的是默认的,我把分子改成100后速度就很快了,但是比列就不对了

网友H:
计算方式不对

网友I(2019-07-18):
设置好一圈脉冲数减少设置值或电子齿轮比增大分子
1.非标设备设计, 结合人机HMI,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以客户的利益和效益为出发点。
3.价格合理,设备靠谱。
4常驻上海、苏州、昆山周边地区
联系方式:QQ 372064796 微信:18521567982

网友J:
认真的去看看伺服器手册里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F:
设置一下合理的齿轮比 具体的比例关系自己算一下

网友K:
你的脉冲式太大了吧

网友L:
这个要你自己算,PLC脉冲高限,伺服电机转速对应高限,还有经过传动后速度高限,和力矩要求,,,这些道要你自己算。你又不说出来没人帮到你

网友M:
伺服有设定速度上限的,大概3600差不多,说明书改下上限速度,不行就改减速比

网友N:
伺服电机的转速是死的比如3000转,你调电子齿轮比能到6000转,改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