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没接电机上电报016,启动报欠压故障,

楼主(2019-03-18):
请教下谁有ASC510电路图,这几组电源哪一组是欠压检测用的

楼主:
资料难找,底板多层,难与测绘

网友A:
你确定F016故障是欠压?

楼主:
你没看明白啊,还说我表达不清楚,上电报F16,能复位,启动报欠压5031

网友A:
确实是我没理解到你的意思。电压测量和电流测量同时有问题,先看5V基准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总线电压检测是反向的那一组,你显示面板查看下直流电压显示是否正常。

楼主:
电容端显示560,面板017参数显示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