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ew变频器

楼主(2019-03-18):
变频器初始参数调整过后,现因需要修改调节速度的时间,而改变部分参数,但是在线不能修改,必须拔下端子,按照初始设定参数的步骤一步一步走,太麻烦,请问能不能单独修改某项参数?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品牌的变频器,修改加减速度时间,
按照你的情况说法,可能变频器已经是运行模式了,所以有些参数不能修改,好多变频器的某些参数,必须在停止模式才能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