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定位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9-03-19):
QD77MS2带J2S-B的伺服,还有个QD75P1带一个MR-J4-A到的伺服,程序里做了同时启动,停的时候两个总会不同时停,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谢谢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A:
qd77ms光仟总线怎么带j2s的伺服?

网友B:
模块不同,伺服不同,加减速时间不同,位置不同,所以不同时停
只能慢慢调试,让它接近点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