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程序不同的运行结果

楼主(2019-03-19):
设备程序是前一位师傅写的,同样的设备和程序。
因为设备异常运行不了,读取了程序监控发现,C17一个是接通的(不正常),另外一个是断开的(正常),程序反复看了好几遍都不明白,C17里的值显示是0,但是对比了两台机的程序发现一台设备的C17是接通的,另外一台是断开的,截图了两台设备的同一位置,那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弄明白M8014的含义就知道什么回事了

网友B:
监控D88/D89/D90/D91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监控D88/D89/D90/D91你就明白了
二楼说的没错,监控这几个值,应该是D88=0

网友D:
PLC是逐行扫描,要把 M8002、C17 SET M139 这2行程序放到 OUT C7 D88之后 RST C17之前。至于2个PLC不一样的结果,那是PLC的问题。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E:
楼上的说得都有道理,还要看你C17的复位指令

网友E:
我怀疑前一位师傅的复位模式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