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信捷PLC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现在众多的顺控程序很多设备都在使用,我使用也有数年之久,相对来说,XC系列的PLC,到最后的版本,也基本上该有功能也基本上有了,相对来说,通过不断的升级,也还算稳定。
    自去年开始,因业务需要,开始使用各种XD系列的PLC,但真的是很坑爹呀,那编程软件可能是我目前用过所有的PLC中最垃圾的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公司的哪位大神,使用那样的扩展模式,加一个扩展得后面加一个10000,真的是数着数字都烦,原来好好的,在加一个模块后加100就可以了,这样倒好,要给打号码管都太长了,更别提输这数字了,
    那软件呢,注释当中一大堆用不着的,也在当中,有时要找一个IO真的挺难找的,不知道用哪种PLC,里面可用的就显示,这样不让人家好搞多了,还有就是那插入一行,与删除一行,得非常小心,因为你稍不注意,乖乖,它就得转圈圈了,死机了,没保存,不好意思,它自动备份后写的那部分程序,你得重来了。
    还有就是发现那软件有一个问题,在时实性较高的东西,有时并不会从上往下的顺序来的,有时得人为的增加延时等待。希望信捷的研发中心人员,能够重视这些问题,我们是很希望国产的很好,也很愿意支持国货,但得不影响自己工程的前提下呀。在某些方面,多学习一下国际上知名品牌的长处,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益处的。
   我现在基本上,实时性高一点的地方还是使用国际知名品牌。一些顺控制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一下信捷,我很支持国货,但是目前为止,能用XC就尽量用XC,XD目前为止还是很不稳定。什么时候稳定时再用吧。希望信捷公司人员看到后,能知道怎么提升。让支持你们的人不会太失望。
  • 下载积分:+1(qj_wgx) 除了信捷,不还有其它的 ..
  • 下载积分:+1(lizhendong)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蓝色卫兵) 对与一个刚要接触而且以 ..
  •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A:
    一直用xd到现在也没有你说的那种情况。

楼主:
    你用一下XD的软件3.53试试就知道了,多点插入一行或删除一行,这不是我一个人使用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问过多个使用者,都说存在这样的问题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爱家爱china

网友B:
    嗯 最新的软件确实会  经常转圈圈得等一会不然直接未响应了

网友C:
    以前用信捷XC系列经常出现软件自动关闭,问客服也没个说法。软件不好用,可能不经常用的原因吧。前几天有个人叫我去写个剪板机的程序,到现场一看是信捷,找个理由推了。

网友D:
    信捷用起来感觉真的不方便, 刚好公司最近买了几台设备是用于信捷PLC的, 目前要开发上位机, 感觉信捷的寄存器什么的太多了, 写了个地址分析的函数超长啊
    public override ushort AnalyzeAddress(string strAddress)
    {
       Address address = Address.GetAddress(strAddress);
       if (address == null) return 0;
       switch (address.Type.ToLower())
       {
          case "m": if (address.Number <= 20480) return address.Number; break;
          case "x":
             if (address.Number <= 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480);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000 && address.Number <= 100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73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100 && address.Number <= 101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800);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200 && address.Number <= 102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864);
             break;
          case "y":
             if (address.Number <= 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57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000 && address.Number <= 100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832);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100 && address.Number <= 101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89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200 && address.Number <= 10277)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960);
             break;
          case "s": if (address.Number < 800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8672); break;
          case "sm":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36864); break;
          case "t":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0960); break;
          case "c":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5056); break;
          case "et": if (address.Number < 4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9152); break;
          case "sem": if (address.Number < 128)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9280); break;
          case "hm": if (address.Number < 614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9408); break;
          case "hs": if (address.Number < 100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5552); break;
          case "ht": if (address.Number < 102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7600); break;
          case "hc": if (address.Number < 102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8624); break;
          case "hsc": if (address.Number < 4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9648); break;
          case "d": if (address.Number < 2048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8672); break;
          case "id":
             if (address.Number < 10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480);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000 && address.Number <= 100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73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100 && address.Number <= 101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83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200 && address.Number <= 102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0936);
             break;
          case "qd":
             if (address.Number < 10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576);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000 && address.Number <= 100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832);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100 && address.Number <= 101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4932);
             else if (address.Number <= 10200 && address.Number <= 10299)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5032);
             break;
          case "sd":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28672); break;
          case "td":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32768); break;
          case "cd": if (address.Number < 4096)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36864); break;
          case "etd": if (address.Number < 4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0960); break;
          case "hd": if (address.Number < 614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1088); break;
          case "hsd": if (address.Number < 102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7232); break;
          case "htd": if (address.Number < 102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8256); break;
          case "hcd": if (address.Number < 1024)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49280); break;
          case "hscd": if (address.Number < 4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0304); break;
          case "fd": if (address.Number < 8192)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0368); break;
          case "sfd": if (address.Number < 6000)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58560); break;
          case "fs": if (address.Number < 48) return (ushort)(address.Number + 62656);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ushort.MaxValue;
    }
  • 下载积分:+1(healer_1) 大佬级的才用C来写吧

网友E:
    胜在价格便宜吧,
    便宜是它的最大优势,好处倒也有,像它使用STL编步序,这点比别的软件好,可以分不同的颜色区分,还可以通过左边像目录一样,快速找到对应的部分,这点做的很好

网友F(2019-10-21):
    信捷软件研发工程师工资太低,都去做销售了。

    维控软件问题也是一大堆,没办法,中国都是这个德行

网友G:
    我一直用日系,用过信捷XC,感觉很烂,子程序不行,写伺服还得用它所谓的流程来隔开。。。。。不好用
  • 下载积分:+1(dream321) 日系的没有流程吗

网友H:
    用了日系回过来用信捷的确实有点难用,但同时XD35.3没有楼主说的插入问题,做了一个工程,到现在软件卡死一次,还好!像楼上说的,6-10轴内的最便宜解决方案。
    你要快速插入与删除,慢慢的没啥问题,不过现在升级后的新软件好像这问题解决了,但是那复制注释,还得人等软件,麻烦

网友G:
    关键是要稳定,如果用来做非标机,程序在不断的改来改去,确认不太好用。如果是标机,程序调得差不多了,是有价格优势,否则,豆腐做成肉价钱,得不偿失。

楼主:
         XC系列的目前发现的问题较少了,在3.3Q之前版本,监视浮点数据都比较麻烦,后来我向他们公司反应,可以学习,松下,三凌他们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数据都不用转来转去,可以直接监视。后来的版本他们确实把它改进了。还有就是撤回这功能也太垃圾了,不过也不会影响太大。
        XD系列的目前为止,还不是很稳定,有好些还是需要不断升级改进后才能好用。胜在价钱便宜。有时就效应着用吧,怎么说人家现在也已经上市了。
    工控自动化设备PLC,触摸屏,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PCB设计,生产与销售

网友I:
最近改了一台设备的程序,是信捷的XC,感觉软件没办法和三菱比和欧姆龙差的更远了。

网友J:
信捷确实还差很远。还是基恩士。欧姆龙好,还可以

网友K:
毕竟编程软件连一百兆都没有,你觉得会如何?
爱家爱china

网友B:
XD的USB接口也不行,抗干扰能力太差了。经常练不上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L:
用过一台XD5-T6的,软件方面,插入列,这个功能真的是难用,一段程序,想在中间插入一个指令,用插入列,就是这一行插入一列,其它的没自动推进,得自已一行一行去插入列,好麻烦,不像三菱的,插入列,直接这一段自动插入列,不用一行一行去插入列。还有遇到HD保持寄存器区,有一个HD保持寄存器,一下载程序就会自动清零,但是断电重启它却能保持,真的是怪。

网友M:
我感觉XD的软件是有点问题,但我的环境比较纯净,反应没那么大!

网友N(2020-03-09):
引用 楼主:
你用一下XD的软件3.53试试就知道了,多点插入一行或删除一行,这不是我一个人使用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问过多个使用者,都说存在这样的问题

点太快了就会这样,就得结束任务。点慢点还行

网友N:
引用 网友N:

点太快了就会这样,就得结束任务。点慢点还行
还有一个不方便就是软元件的使用列表,不能具体显示使用的和使用的线圈次数;在编程时使用连续的软元件时,其中一个输错了,如果软元件查找能显示次数,查找起来就方便,还有一个如果有撤销的快捷图标,在编程的过程中可以提高效率;改为小图标的时候梯形图监视和梯形图显示不认真看容易搞混淆

网友O(2021-07-21):
正准备学这一款,还是算了。

网友P:
听起来是这个理
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驱动器
源头工厂制造企业
13536588499(微信同号)

网友Q:
引用楼主益旺电气于2019-03-19 09:48发表的 信捷XD系列PLC软件问题 :
      信捷PLC的性价比相对来说还算是可以,现在众多的顺控程序很多设备都在使用,我使用也有数年之久,相对来说,XC系列的PLC,到最后的版本,也基本上该有功能也基本上有了,相对来说,通过不断的升级,也还算稳定。
    自去年开始,因业务需要,开始使用各种XD系列的PLC,但真的是很坑爹呀,那编程软件可能是我目前用过所有的PLC中最垃圾的一个,也不知道他们公司的哪位大神,使用那样的扩展模式,加一个扩展得后面加一个10000,真的是数着数字都烦,原来好好的,在加一个模块后加100就可以了,这样倒好,要给打号码管都太长了,更别提输这数字了,
    那软件呢,注释当中一大堆用不着的,也在当中,有时要找一个IO真的挺难找的,不知道用哪种PLC,里面可用的就显示,这样不让人家好搞多了,还有就是那插入一行,与删除一行,得非常小心,因为你稍不注意,乖乖,它就得转圈圈了,死机了,没保存,不好意思,它自动备份后写的那部分程序,你得重来了。
    还有就是发现那软件有一个问题,在时实性较高的东西,有时并不会从上往下的顺序来的,有时得人为的增加延时等待。希望信捷的研发中心人员,能够重视这些问题,我们是很希望国产的很好,也很愿意支持国货,但得不影响自己工程的前提下呀。在某些方面,多学习一下国际上知名品牌的长处,对自己的产品还是很有益处的。
   我现在基本上,实时性高一点的地方还是使用国际知名品牌。一些顺控制要求不高的地方使用一下信捷,我很支持国货,但是目前为止,能用XC就尽量用XC,XD目前为止还是很不稳定。什么时候稳定时再用吧。希望信捷公司人员看到后,能知道怎么提升。让支持你们的人不会太失望。

  别说你19年用,我19年也用的,软件确实很不好,我主要是自由监控时会死机,崩溃,反馈给信捷,他们找了开发来看也看不出啥来。还有就是扩展模块那个编号,确定加10000很麻烦,看着数字很长会懵,得 反应一会,这是个失败得地方,不如XC,还有插入列,只能缩进一行,这个很坑,另外查找已使用软件列表时,一行只显示一个数据,真想爆粗口。要查准确位置得慢慢往下拉,这个PLC寄存器又多,一不小心就拉过头,回上来又回过头,要准确定位那个位置很难弄,真坑,还有就是不能仿真,比XC好得一点是加入了比较,但是只能比较有没有区别,不能比较哪里不一样。

网友R:
XD的是煤油XC的稳定,软件也是,单毕竟同等功能的PLC和三菱的价格差一半,软件也就几十兆,你还想怎么样
要不是老板要支持国产,我也想把它扔墙上

网友S:
密码加密不容易破解。算一个优势

网友T:
XD系列PLC的确不好用,一直用西门子PLC。信捷PLC的确密码加密不容易破解。

网友U:
XD 软件太难用了 , 软件弄得不好就挂,指令好多没有,特别是有二行并列时插入列的时候就是上面下面竖线错位。
这个现在的新款软件有这漏洞,本来是列插入一列,有时就会出现多了一条上竖线,搞的程序完全不一样的意思了,还有就是XC的转XD的这功能也很垃圾

网友V(2021-09-05):
信捷软件就是垃圾

网友W(2021-10-11):
我用软件跟plc联机,上午还可以下午就不行了,问了客服技术也没说出个所以然,就说我系统有问题,让我重新装,重装还是一样联机都联不上,还有就是老是卡死转圈圈闪退,程序手动保存过,但是打开后程序也没了,但是注释还在。。晕了,软件怎么装都不行

网友X:
希望能够改进

网友Y:
引用 网友T:
XD系列PLC的确不好用,一直用西门子PLC。信捷PLC的确密码加密不容易破解。

有个毛用,设备程序现场测试ok了等你回去不久就发现客户打电话给你说机器坏了,过去一看问题也某明奇妙就是搞不定,就那样谁还要破解你的机器?

网友Z:
估计你的编程有问题。我使用有6年了,没发现程序方面有问题过。
软件偶尔需要重装有过。
硬件质量还是挺好的。

网友AA:
我做了一个项目,发现就是发脉冲,两个脉冲口,同样的速度设置,返回的速度就不一样,把PLC 格式化后再重新下载就又可以了。

网友AB(2022-03-03):
确实,没人想破解垃圾
引用 网友Y:

有个毛用,设备程序现场测试ok了等你回去不久就发现客户打电话给你说机器坏了,过去一看问题也某明奇妙就是搞不定,就那样谁还要破解你的机器?

网友AC:
国产支持者的悲唉,关键他们服务还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