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中有些变量找不到触发条件

楼主(2019-03-19):
描述:新人求助
描述:新人求助
有些变量的开断找不到触发线圈,但是触摸屏程序中又有地址,我是头都转晕了,求助一下论坛大佬,如图中V1.1,V2.3,V2.4,V2.5这样的,我搜索了主程序和子程序都没有,触摸屏程序也只能看到变量地址,找不到变量位置。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触摸屏程序可以通过变量地址找到这个变量在画面中的位置么

网友A:
V区触摸屏使用的地址,这些都是按钮啊 。 把触摸屏上的按钮点开看看不就完了,你这也没几个啊
好像没有快速的方法。 博图集成的hmi倒是可以交叉引用可以查到在哪里
好的谢谢,我再找找。

网友B:
先看这个地址在触摸屏中的变量名是什么 然后可以在对象使用索引里查看这个变量用在那些画面里
你说的对象使用索引在哪里啊?CTRL+F搜不到

网友C:
触摸屏画面按钮吧

网友B:
不是用CTRL+F 用CTRL+W
爱家爱china

网友D:
西门子的就是没有国产用的方便,国产屏软件可以直接显示寄存器地址,西门子的垃圾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