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两种接法都用了,触摸屏和plc波特率设置9600,接上线PLC就RD闪烁SD没反应,求高手指导一下
PLC 三菱FX3U
触摸屏 威纶TK6070IQ
4w接法

2w接法

网友A:
plc设置完要断电重启   其它要保证两边参数一样  端口也要设置对
  • 下载积分:+1(gk1688)

楼主:
    参数这样设置的 PLC上只有RD闪烁SD没反应

网友B:
    买个422BD不好,非要折磨自己……

网友C:
    采用2W接法就可以了,我用FX3G 485BD卡连威纶触摸屏没有问题

    QQ(VX):2252241236

网友A:
    选的设备类型不对  要选三菱fx232/485 不能和普通的一样选  注意下预设站号
  • 下载积分:+1(工控人张升)

网友A:
    如图片这样
  • 下载积分:+3(gk1688) 真诚感谢!问题就在这里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图片这样

    正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选的设备类型不对  要选三菱fx232/485 不能和普通的一样选  注意下预设站号

    是的,问题就在这

网友F:
    会玩
    选rs422

网友G(2019-09-02):
    你好,你这个FX3U485BD和TK6070IP连接上没有,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帮忙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吗?

网友H:
    国产三菱的
    附件: 国产三菱和威伦485通讯.rar (942 K) 下载次数:122

网友I:
遇上MCGS用现有的485BD/232BD(有现成的不想花额外钱买422)连3U,参考楼主的试试,谢谢。

网友J(2022-07-31):
我现在也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