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液压实在不是很懂,请高手帮帮忙,现在这个液压缸动作不稳,一会快一会慢,这个图什么意思,请帮忙分析下。谢谢!(这个缸是前进后退算一个周期现在就是周期不稳比如一会需要15s一会又会变13s,动作时一直往复运动的)

网友A:
这就是一个换向阀,主要要看油缸的V\O型圈有没有烂掉一部分

楼主:
那个有个m的那个是调节流量的吗?看不太懂,您考虑就是缸的密封有问题是吧?这些阀有问题的可能性大吗?谢谢!

网友B:
估计缸体内漏。

网友C:
检查一下图19-20单向阀好坏。否则就是可能油缸油封损坏。还有22电磁阀 ?? 反正也没几个配合件。M处是调流量用。看图不是电磁阀控制。所以基本上不考虑,这种快慢速度不一样,先看液压油压能否稳定供油不。先看一下油箱缺不缺液压油(有出现过整体缺油问题,维修实际发生过。油缸动作最后一点,吸不到油,缺奶,可能有吸油声)
然后看内漏油与外漏油。。外漏就是油管中部分卸压阀误动作。内漏就是油缸内油封漏油。可以测试一下就知道了。关机测一下,看缸不会掉。这要看你油缸安装的位置。要自己观察了。文字比较难表达最后考虑换油封,因为这个最费事,先从简单处开始检查。
  • 下载积分:+5(liang333444)
  •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谢谢,油缸在机器内部拆卸比较麻烦,但是外部看不到漏油点,液压站液位正常,从压力表看压力也正常的,谢谢!能否有时间的时候告知下这个图的意思?看不懂为啥回油会回到p口。。。

网友D:
    漏油跟缺少油或油的雜質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油缸在机器内部拆卸比较麻烦,但是外部看不到漏油点,液压站液位正常,从压力表看压力也正常的,谢谢!能否有时间的时候告知下这个图的意思?看不懂为啥回油会回到p口。。。

    ??我.。。。。。
    主要看电磁阀三位的左中右三个图。动作通断方式如动图。这样情况下T  P就会对应A  B  然后通到  G  F处。自然一个进油时。另一条就是回油线路。。。看电磁阀上的标的图可知。左位交叉供应,右位一条管对AB口。保压或者。卸、压。。中间位停止不通。大至这样去理解。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膜拜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E:
    回油接到P口 我猜。。。。控制下降速度,省一个背压阀

网友F:
    液压不好搞,翻过2次车!
    机械工程师说,液压没技术含量,只要清洗得干净就行。其实他是打胡乱说! 液压非常考现场经验!
    换向阀堵塞和液压缸漏油都可能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G:
    液压不好搞啊

网友H:
油缸A,B口都接P口,那是“差动油缸”的工作状态。
自己去百度“差动油缸”

楼主:
谢谢,我摆一下

网友I:
回油到P是因为电磁阀左边(A)线圈得电以后,液压油从T经电磁阀沿箭头方向向液压缸的无杆腔进入缸内,有杆腔的油从油口排出,沿管道至电磁阀,然后沿箭头从右上到左下流出,即回到P口。A、B线圈都失电,液压缸保持当前位置;B线圈得电则由于外作用力,活塞杆被压回油缸,即向无杆腔方向运动,无杆腔内部分液压油经电磁阀补回到有杆腔,其余部分(即活塞杆自身占有体积的那部分)流回系统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