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三菱FX3U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9-03-19):
使用昆仑通态TCP1561HI和三菱FX3U使用以太网通讯,设置参数如图,HMI显示通讯参数为零,请大神帮忙排查下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2019-05-16):
希望能够帮到你 你可知道 昆仑通态与FX3G-485-BD链接 怎么设置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A:
刚刚 发重了
坚持才会成功

网友B:
触摸屏的实际IP地址设置了吗??不仅嵌入式软件要设置,屏也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