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T1455HS-qtbd加CCLINK的问题

楼主(2019-03-19):
之前好像是GT1155hs的,支持CCLINK,现在停产了,客户选了个GT1455hs的替换。这款支持CCLINK,吗。CCLINK的模块型号不知道是什么。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的确是用GT1455HS 来代替GT1155HS
替换文件有上
这种1155HS的屏我上手过,记忆中好象不支持CCLINK啊。至少是不能加装板卡,因为没地方加。它就是尾部有一个航空插头,里面很多芯。
反正如果旧型号能支持的,新型号都可以支持。
有没可能你以前用的是GT16开头的手持?那种可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