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反复测量,同样的2根线,接线都一样,一根能用,一根就是不能用。

网友A:
年龄的问题,类似的事情我经常遇到,等你找到原因的时候一定觉得自已很好笑。

网友B:
老板好厉害哦。

专业外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龄的问题,类似的事情我经常遇到,等你找到原因的时候一定觉得自已很好笑。

恩,可能真的是老了。

那东西好简单,就正负5伏。一正一负两根线。

我插上量了电压,2根都有5伏。

但接上一根能用,一根不能用。

另外做了第三根,也能用。

不能用的那根我研究了半天,没找到毛病。

网友B:
接触不良,这个我经常遇到,特别是运动的导链里的线。

专业外协

网友C:
遇到电压方面的问题,最好用指针表试试

网友D:
哈哈~很多問題
線阻~~與材料~~~與接壓~~與地線
其餘標準公差不列入考量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电压方面的问题,最好用指针表试试

就是用指针表量的。
很简单的线,就+5V 0V两根芯。
如果不接负载测量电压,两根线都是5V,很稳定。
如果接了负载测量电压,能用的线会降到4.4V,不能用的线还是5V。
分别又测了两根线,都很正常。
线接到端子排上,再量端子排的另一侧。
同一个端子排。只换了线。

虽然说换根线就OK了,但我一直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
有时不把问题搞清楚,强迫症很难受

网友E:
不能用的导线内阻大
负载是电流型

网友D:
人生還很多想不通與合理性
尤其自己邏輯糾結~~走設計端詪本無法走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这个说不定不是线的问题。可能在线外接点上面存在问题, 有可能另外地方不通呢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G:
电源电动势,就像是电池,明明用不了了,用表量有电,但是接上负责后就不行了。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网友H:
线如果不长不粗,使劲拉。咦…

网友I:
温州小五金,直径不够,时大时小。
  • 下载积分:+1(来人給朕退下)

网友J:
    重新剥皮试试,以前也碰过这种问题,后来彻底放弃找原因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就是用指针表量的。
    很简单的线,就+5V 0V两根芯。
    如果不接负载测量电压,两根线都是5V,很稳定。

    建议楼主解剖电线!肯定线览在制造方面有问题。曾经碰到过此问题。

网友L:
    什么负载?
    线路可都有“虚断”的现象,带负载能力不够,负载保护停机了,所以没有电流流过,但电压测试正常。
    我还多次遇到过百思不得其解的拖链中电缆问题:
    由于成本限制使用RVVP 4*1.5的电缆,没有用拖链电缆。
    负载是多个光电编码器或电感接近开关,线路长30米左右,电缆用一段时间后信号就不正常(有时1个月,又时半年或一年),造成乱计数或乱动作。电缆在拖链中也没有移位,测量电缆电阻正常,摇表测量绝缘也正常,但就是不行,但换一根新电缆就正常了。
    相同拖链中的相同型号电缆有的几年都正常。
    换下来的电缆客户电工用来做220V移动照明,什么事都没有!不解!
    第二次出现相同状况,我把换下来的电缆整根剥皮,仔细查看导线外皮绝缘什么问题都没有,然后剥出线芯也正常。不解呀!
    后来只能猜测有可能是线缆经常弯曲,导致线芯绝缘层拉伸并薄,线间电容增大,导致信号出现问题。
    最后还是换了专用的拖链电缆,这种现象就没有出现过了。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2米3米用再垃圾的电缆都行。

    结论:这个触摸屏具备电源线长度测量和限制功能。

  • 下载积分:+5(ying-feng) 感谢分享!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M:
    长度不一样,所以也不是一模一样的两根线

网友N:
    插头里面的针接触不良,掰弯点。替代法,把两头留着,接近插头的地方剪断,两根电缆互换接上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O:
    从“规律”来看,个人认为线越长可能受到的干扰越大,电源的“噪声”影响到了正常通讯,甚至CPU初始化都不得行,综归原因或还是此屏抗干扰能力有问题。至于有问题那根线接了负载仍有5V,可能是因为屏未成功启动,所以负载很小?
    说起干扰,比如其它常规中的RS485线,用再大的线也有长度限制,其中不排除外部电磁干扰因素。

引用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网友P:
长电缆相当于电感线圈,通电瞬间负载端电压上升慢,触摸屏可能得不到电源已好信号,所以根本没启动。
可已在电缆负载端加个大电容,等电压稳定后,再接通触摸屏试试。

网友Q:
引用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你可能是遇到了压降的问题,你把电源的电压往上调0.3伏试一下。

网友R:
我倒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S:
铜丝只搭了一两丝,所以你量的时候是通的,用的时候就不行了。

网友T:
扒开线皮,估计某一处接触不良

网友U:
引用 网友Q:

你可能是遇到了压降的问题,你把电源的电压往上调0.3伏试一下。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V:
引用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换材料都不行,那就换一只手来重新做一条电缆,估计可能就OK了,站长试试,坐等佳音

网友W:
5V电源远距离传输有压降的吧,类似编码器长距离传输都得加电池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

1.各类PLC程序设计, 人机界面HMI编程,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程序,可CAD、eplan出图接线图。
联系方式:QQ 275518719 微信:HEXI510

网友X:
GT1020-LBL 我也搞的头痛!用PLC的供电直接降4.5V !还是跟线有关系,但电压足够时,CPU启动,灯管亮,负载就上来了!当电压启动不了CPU时,灯管就不亮,负载反而小!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Y:
一根网线,将近6米长,以前用的好好的,网速也正常。后面换了办公室,网线有点长,就剪断做成两根,一根网速杠杠的,另一根网速惨不忍睹,水晶头重做了N次,就是不行。也是怎么样也想不通。。。。。。

网友Z:
有电压不代表有电流,量一量电流

网友AA:
分别测量两根线的内电阻,比较下就明白是什么回事

网友AB(2019-04-20):
         好用的那条线内阻也偏大,不好

网友AC:
老师傅遇到新问题呀!这种想不通的问题真的很多

网友AD:
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啊

网友AE:
线的阻值不一样吧。

网友AF:
智能电缆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恩,可能真的是老了。

那东西好简单,就正负5伏。一正一负两根线。

是直接裸线吗?如不是或许是插头的问题,

网友AH:
我上次遇到一个是由于电磁干扰引起的电流问题的故障,非常难受!

网友AI:
抓狂、抓狂啊。
把不正常的那条线切开来,以探个究竟。
应该的线阻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AJ:
引用 楼主:
电缆的确没做错。
经过反复测量,制作,发现一个规律:

这个触摸屏很神奇,5V电源线如果超过3米,就有可能不通。
4米,5米,10米用各种电缆重新做了几线都不行。用进口电缆都不行。用粗一点的电缆也不行。

这是从根源上杜绝了信号线因为长度过长导致信号微弱的问题

网友AK(2019-08-08):
线阻,好想地它剥皮削骨,看看里边是不是断股或腐蚀

网友AL(2019-10-10):
遇到过一台设备,电阻值不同,因为是测量温度用的线,阻值不一样导致测量温度不一样,设备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