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19):
       三菱编程软件GX  Works2  1.576A打不开  Gppw.gps  文件!那位兄弟知道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网友A:
打开了,也看不到程序

网友B:
         Q Q我的FX2N(C) 可以用这个方法打开。。这类就没有办法  [attachment=231090] 不过二楼的方法是打开文件方法
是不是要安装GX  Developer才能打开,问题我的系统是win10的装不了GX  Developer版本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网友C:
原来你的是A系列PLC,这个GX W2的确不支持

要安装GX DEVELOPER
问题我的系统是win10的装不了GX  Developer版本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去官网下。最新安装包GX DEVELOPER。64位系统可以安装的。试过没有问题
真诚感谢!   谢谢了    楼上的几位兄弟,问题解决了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