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Modbus RTU协议读取来的数据如何换算成十进制的?

楼主(2019-03-19):
采用Modbus RTU协议读取来的数据,高位存放在D1073 低位存放在D1074 怎么转换成十进制数 在触摸屏显示?

网友A:
在触摸屏选取对应该数据格式就可以,
如32bit,flot,32bit signed ,如果高低位反转,
触摸的参数里可以设置的,
下载积分:+5(yanshu) 感谢分享!还没学到这个

网友B:
不建议你用1楼方式。
建议你还是在PLC中把数据转换好,再由显示屏直接显示。
1,D1073中的低8位移动到高8位,左移8位,低8位补0。或乘256,16位结果乘法。
2,D1073与D1074相异或,结果放在D1074中。
3,触摸屏可以直接以无符号数显示D1074。
你测试下,看我的方法正确否。

网友C:
将读取的两个寄存器数据中需要的数据提取出来,可以采用逻辑与提取,如果位置反了高低字节交换一下,数据提取后,调整数据高低字节位置,逻辑或整合到一起就可以了,最后直接在触摸屏上面显示。
学习plc编程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D:
如用威纶的屏,不需要考虑程序转换。数值元件格式里面可选,你想让它显示什么制就什么制

网友E:
3U可以用XCH交换指令
也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