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人机ODBC取样写入数据库问题

楼主(2019-03-20):
目前用的台达人机ODBC采集数据,通过台达的 DOP-eServer软件把数据写入到 上位机数据库。由于现场有30几台设备要采集。 台达的软件最多支持16台设备。 还有什么品牌的人机支持ODBC采集数据的。求推荐品牌。
fx5u.taobao.com

网友A:
可以用一台去彙整後,讓ODBC去撈一台的資料就好,或兩台整合一台,用一台去撈另一台變成兩台的資料在一台上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2台实现,当然前提是成本可以接受。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