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些不理解

楼主(2019-03-20):
数组,与多维数组有些不是理解

楼主:
单个变量与1*4与4*4数组表达形式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1X4 -3,1,5 -3,1,6 -3,1,7 -3,1,8
4X4 1,0,5 1,0,6 1,0,7 1,0,8
1,1,5 1,1,6 1,1,7 1,1,8
1,2,5 1,2,6 1,2,7 1,2,8
1,3,5 1,3,6 1,3,7 1,3,8
单个变量就是你指定的某个变量。
下载积分:+5(yanshu) 感到好高的高手,热心助 ..

楼主:
多谢,看明白了,没注意定义数组里有三个逗号,我还以为只是一串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