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未做过这类试验来问下各位大神,我的想法是用手推动机构到某一点,驱动器脉冲反馈到PLC,记忆位置脉冲数,返回原位然后打开驱动使能,PLC执行刚才的位置点,即傻瓜式操作,位置点是人工移动定点

网友A:
JOG运行到定位点,记录运行脉冲数,再传送给自动运行目标位置?

网友B:
可以,从新上电要先回原点。
  • 下载积分:+3(seallyzoom) 热心助人!
  • 东莞兼职,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松下,信捷PLC编程
    电话/微信 : 18929142571  李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JOG运行到定位点,记录运行脉冲数,再传送给自动运行目标位置?

    差不多这个意思,是伺服ON未开,人为移动定点记录

网友C:
    如果手动移动之前没有回原点,则使能后位置不准

网友D:
    选择绝对式编码器伺服,还要支持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择绝对式编码器伺服,还要支持通信的。

    一定非用绝对式,增量的不行?

网友E:
    既然用了PLC与伺服,还要手动推电机/机构?这设计貌似不够科学。除非是检修,可检修后也必须重新复归原点呀。
    如果非要让PLC记住大概位置,程序中我的做法是:(以 FX1S为例)
    LD  M8002
    DMOV  D140  D8140
    LD  M8000
    OUT  T0  K20
    AND  T0
    DMOV  D8140  D140
    PS:如整台设备突然断电,以上方式记住的位置偏差比较大。应对这种情况,PLC重启后,程序必须要先手动复归原点后才能下一步动作。
    还有一个,为防止操作人员移动机构位置,伺服使能在某些状态下应始终ON。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定非用绝对式,增量的不行?

    除非走通讯RS232或485

网友G:
    这个用运动控制卡直接就能读出来,PLC应该是没这个功能?或者没那么容易实现?

网友H:
    可以选用绝对值编码器哦

网友I:
    回原点,后直接定位到需要位置。
    plc

网友J:
要手拉做什么?不能做个点动让它移到你要位置吗?点动前 把位置清0 就行了,

网友K:
可以 伺服 不ON 也可以 把伺服后面的 编码器反馈 信号 接回PLC 计数 这样就 知道 你OFF的时候的 手动移动量了啊
驱动器未开使能的前提下,用手转动伺服电机驱动器有脉冲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