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有一套设备买到台湾,原以为台湾工业供电380V60HZ,准备出货了才告知三相220V,不知国内220V负载,用到三相220V接二相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买变压器,你这样子做不行的,相电压跟线电压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台灣工業用電220V三相
出非他有申請 380或440V
你那電流若不大可用220V變380V變壓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从大陆架线过去一次性直接解决问题!
  • 下载积分:+5(小明同学233) 厉害啊
  • 下载积分:+1(菜鸟入行) 好主意
  •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变压器,你这样子做不行的,相电压跟线电压是有区别的

    现方法是接二相也刚好是220V。增加了几个双P断路器。

网友D:
    如果设备需要三相电,就用220/380升压变压器,如果设备单独用220,可以取两相。

网友E:
    没有问题   我们的设备都是3相208V的(实际是3相220V)不要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问题   我们的设备都是3相208V的(实际是3相220V)不要零线,

    好的,谢谢!

网友F:
    坐等楼主两相220V当三相220V用结果

网友G:
    别烦了,为了一劳永逸还是改吧!装变压器也不便宜,还是重新设计一下怎么改!

网友H:
    可以使用其中两相的,之前台资工厂,就这么在么做的

网友I:
    频率也不一样,改的话很多零件可能不支持,还是变压器省事

网友J: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负载,不能盲目说行。

网友K:
以前的台湾设备,送带大陆来,都是配了一个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的。

网友G:
我也不知道您这个设备值多少钱,不能一劳永逸的话,去修两次,光机票也受不了啊!

网友L(2019-04-19):
三项220用两项可以满足220v设备,之前这么用过的

网友M:
加个变压器,   台湾标识就可以了,我们以前设备去尼日利来,也是这样的

网友N:
电机改三角接法,控制电路把零线改相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N:
电机改三角接法,控制电路把零线改相线。

对头,前提是电机的功率不是很大,而且还要估算是否还需要换电机启动的接触器和连线,等等,最好的办法是更换,毕竟卖到TW省,特别是欧美地方的设备,安全性上一定要符合标准,要不然回吃不了兜着走的哦。
TEL:13928661629 QQ:732656560

楼主:
设备已正常运动多天了,只能N改相线,二线制,小型电机改角接,大型电机改用台湾本地产的三相220V,加变频器。电机线缆加大一级。

网友P(2019-10-16):
兄弟  你的问题决绝了没?分享一下处理方法呗  学习学习

网友Q:
1、用到三相380的基本上都是电动机,把自己设备上的三相电机的星形接法换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
2、控制电路220的直接两根火线,问题解决。

网友R:
引用 网友Q:
1、用到三相380的基本上都是电动机,把自己设备上的三相电机的星形接法换成三角接法就可以了。
2、控制电路220的直接两根火线,问题解决。

高手,有条有理。

网友P:
我打电话问明纬开关电源厂家  说他们开关电源不能用三相220v   取两相来供电。这种方式,必须选择相对应的用两相220v型号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