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与PLC通讯线制作

楼主(2019-03-20):
现在用的面板是威纶的,因为失灵就换了一个公司现有的步科面板(ET070)。
威纶面板的脚位接线图(前一位师傅自己用线制作的,两头都是RS-232 9孔的插头)面板2脚对PLC 3脚,面板3脚对PLC 2脚,面板5脚对PLC 5脚。
所以我换了面板就直接用原有的通讯线接,可是通讯不上。查看了一下资料找到了步科面板的脚位图,但是找不到三菱FX-3U的脚位图,那位朋友有的,发我一个,我试着怎么接线,或者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接的也可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找威纶的使用手册,上面应该有针脚的对应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1119]
谢谢,我试试接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231119]
可以啊,我也下载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