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威纶通无线通讯成功

楼主(2019-03-20):
无线通讯实验成功,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拍了个视频,传不了就没上传了。

网友A:
这个可以传输距离多少,稳定吗
现在只是实验无线能否成功,要稳定的话就要使用高增益的路由器了。

网友B:
触摸屏上的无线接收板卡是自制的还是什么品牌的?TPLINK?
现在只是2个无线路由器实验,用在设备上要选好产品。

网友C:
两个无线路由器要怎么设置,桥接吗
桥接

网友D:
各设备都支持网口的话,Wifi无线桥接是不错的方案。

网友E:
请问楼主,你屏和plc的参数设置可以发个截图吗?
那个压缩文件就是屏和PLC参数

网友F:
楼主是怎么做成的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