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大家好,欧姆龙NX1P2控制松下伺服回原点,正常碰到近点取Z相信号刻印完成回原点,但是如果需要碰到极限反转驱动器就会出现Err27.4报警。请懂兄弟帮忙解答

楼主:
回原点设定

楼主:
回原点速度设定

网友A:
问题解决?这样的应用还有别的问题?我也想这样用。

网友B:
这有可能以下情况:1 此功能有效(3722h bit5=1)时,即使接收异常的指令位置的情况下也进行指令的分配, 抑制Err27.4的发生。
                                    2  初版软件版本(Ver1.01)太低
                                    3 回原点 来自上位装置的目标位置(607Ah(Target position) + 60B0h(Position offset))的变化量超过
                                          指令限制值(Err27.4发生的阈值)

楼主:
多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欧姆龙NX的PLC和松下伺服匹配有问题。PLC设置回原点加减速无法传送到伺服驱动器上。需要在驱动器里面的对象编辑器修改加减速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欧姆龙NX的PLC和松下伺服匹配有问题。PLC设置回原点加减速无法传送到伺服驱动器上。需要在驱动器里面的对象编辑器修改加减速值。
你好,我也在做这样一个项目,这个设置可以截图分享一下吗?

网友C:
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吗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欧姆龙NX的PLC和松下伺服匹配有问题。PLC设置回原点加减速无法传送到伺服驱动器上。需要在驱动器里面的对象编辑器修改加减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