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0):
求教老师们有没有相关教材或者可以详细介绍一下,两个西门子S7-200smart PLC怎样可以进行数据互通,每个PLC的9针口还需要与HMI连接。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两个PLC之间可以互相传送数据。

网友A:
用以太网通讯,在软件中的工具中组态GET/PUT,挺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以太网通讯,在软件中的工具中组态GET/PUT,挺简单的

谢谢,研究一下

网友B:
也可以采用触摸屏实现数据交换

QQ(VX):2252241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采用触摸屏实现数据交换

您好,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C:
组态GET/PUT

网友D:
有以太网用GET/PUT或者MODBUS TCP都蛮好的,而且是用的串口和触摸屏通讯,如果用触摸屏中转的话触摸屏的延迟你确定一下你能不能接受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E:
GET PUT组态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