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求助

楼主(2019-03-20):
求打什么指教:
为什么同一个永宏PLC的编程软件,在两个电脑上安装的,一个可以用F1键调取帮助,而另一个电脑不能?

网友A:
是不是系统版本不同?

网友B:
是不是这个问题?你有一台电脑安了二个版本的永宏软件。多按几次就出来了,永宏软件很好用的,文件小又好安装,复制一个也能用
只是一个打酱油路过滴!吃瓜群众。

楼主:
版本完全复制的同一个的软件,那个电脑里也只装了一个,担心重复问题,我多次卸载重装,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应该是系统的问题,F1键定义了别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