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追剪控制原理是:主轴编码器检测上料长度,转换成脉冲传送给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控制切割电机进行追剪,达到同步去切割,切割完成后回原点。一直不太明白的是追剪的信号是哪里来的,还有就是切割的信号,主轴编码器检测到上料长度达到设定值,料还在一直前进,没有到达切割位置。伺服电机什么时候启动,切割什么时候进行,这2个一直不太明白,望哪位大佬能给解解惑,谢谢!

网友A:
出料达到设定长度(出料长度通过追剪零点)就可以开始追,其实提前追也可以,主要看追剪机械装置惯量大小,配的伺服加速度在最大追踪长度、料条最大速度下够不够。
切割位置判断以是否追到料条并保持速度为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料达到设定长度(出料长度通过追剪零点)就可以开始追,其实提前追也可以,主要看追剪机械装置惯量大小,配的伺服加速度在最大追踪长度、料条最大速度下够不够。
切割位置判断以是否追到料条并保持速度为判断条件。

谢谢啊!刚刚接触伺服这块,好多不懂

网友B:
这个还是蛮有难度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看上去没什么,真真做起来烦人的!

网友C:
这个切割点是定死的,可以提前启动追切伺服,启动到同步的时间刚好追到切割点,或者到切割点,启动追切伺服,快速追上并同步在切割点。再通过实际追切工作台长度设定追切的速度,和同步时间,即可达到效果。

网友D:
去想那么多干什么?用个CT150啥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要看什么料,剪切时需要多大时长吧(料宽)?板料可能需要切刀在XY轴都需要一定的行程,曾见过一种方式,切刀在切割区和料同步然后横向切割的例子,即切刀滑台追料的运行速度信号然后同步后切刀动作,描述上可能不是很清楚,白话说:切割点到达切割区起始点时,发出切割信号,然后割刀顺走料方向启动,然后快速追踪切割点并和料同步,稳定后刀头横向切割,完毕后抬刀头复位。等待下一次切割。

网友F:
可以看一下滚筒追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