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PLC输出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碰到的问题是  :PID输出最大时,仍然压力不够,比如我们把一号泵切换为工频,我们要变频启动二号泵,这个时候PID还是保持最大输出,想从低频启动二号泵有哪些方法?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1个变频器控制2台泵?

网友B:
把输出用变量代替,在传输输出位置中加条件

网友C:
你还不如直接工频启动第二台泵,把变频泵清零重新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还不如直接工频启动第二台泵,把变频泵清零重新输出

这个方法可以尝试一下,方便操作

QQ(VX):2252241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