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谁用三菱Q以太网连接过组态王

网友A:
找组态王技术支持  他们肯定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组态王技术支持  他们肯定链过

用的D版

网友B:
组态王有这个说明的部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C:
我弄过,用的以太网模块连得组态王6.66.
连接驱动需要前官网下一下,组态王有一个对应的说明,按着一步步设定IP和Q系列那边的以太网设置就行了
拆二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弄过,用的以太网模块连得组态王6.66.
连接驱动需要前官网下一下,组态王有一个对应的说明,按着一步步设定IP和Q系列那边的以太网设置就行了

  我是用的三菱带以太网的CPU    上位机 准备用组态王    但是不知道组态王用哪个驱动    以为是D版不好意思打组态王电话

网友D:
如图,其它根据帮助
专业电镀编程,13921525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