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伺服暂停问题请教       比如伺服电机从a点走到B点     由于机台需要可能随时需要暂停,  本来正常从a走到B 有个加减速过程,    但是这样就没有了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网友A:
楼主是表述的加减速的时间被暂停给取消了嘛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B:
不知道你用什么PLC,我这用的Q,L系列,不管在什么位置暂停,再启动都有加减速的。
  • 下载积分:+5(bruce2020) 三菱威武

网友C:
    任何时候正常启停都会有个加减速的吧,除非异常紧急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何时候正常启停都会有个加减速的吧,除非异常紧急停止

      就是任何时候暂停,

网友D:
    其实不太建议在暂停的时候停止伺服,当然是没有特殊要求的时候,一般都是紧急停止的时候才会停的,以前也做过,映像中好像是会有加减速的。

网友E:
    我用三菱FX系列和信捷XC系列PLC,伺服运行中突然停止好像没办法减速停止,但再次启动是可以有加减速的。

网友F: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