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1ip只能U盘下载吗?

楼主(2019-03-21):
tk6071ip只能U盘下载吗?

网友A:
这款屏有USB下载口,可以通过电脑下载

QQ(VX):2252241236

网友B:
可以用安卓手机线下载

楼主:
只有USB口

楼主:
用USB线下载,为啥一直提示检查USB线

网友C:
USB驱动有没有装,再就是触摸屏USB坏了

网友D:
IQ的是U盘下载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2019-08-05):
老哥,你有泉龙夹芯板机的程序吗?

网友F:
你的是IQ吧,ip的可以用数据线

网友G:
屏下方有手机口的,就是可以用USB下载。
使用USB下载需要看好电脑com口是否正常,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H:
iQ系列才是U盘下载,iP是数据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