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羞羞的问题

楼主(2019-03-21):
三菱RS485端口设定通讯协议后可以接入其他协议不

网友A:
设置好485站号就能通讯

网友B:
相互通信的两个设备通信端口,通信协议需要相一致。
plc学习
www.shuyanzdh.com
三菱内置的口设了MC协议,然后和威纶触摸屏连接了,现在有个台达的变频器也要485接到PLC,怎么搞,也用MC协议吗,用MODBUS,是不是需要加个485适配器了

QQ(VX):2252241236

网友C:
2个通讯的协议需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