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描述:打开软件状态
描述:扫描图片
本公司现在很多地方都启用了视觉系统来判断定位。所以想自己下载软件研究下,下载完软件后打开一切都正常,第二天打开软件就出现所有编辑页面都是灰色无法编辑。如下图。
后面卸载软件重新安装还是一样。
最后我发现每次打开软件其实软件并没有完全加载完成都停留在正在扫描网络阶段。如下图。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试着改过IP但是不行,求大神教教我。

网友A:
断开网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网络试试

我试过,尝试过卸载重新安装。更改电脑ip甚至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求大神。

网友B:
系统是什么版本的?win7-32bit最好,软件在哪下的?不是在官网下的话就去官网下?之前用过,有个位置还需要申请注册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什么版本的?win7-32bit最好,软件在哪下的?不是在官网下的话就去官网下?之前用过,有个位置还需要申请注册码

大神官网下载的。试过几个版本。都不行。今天重装了系统安装软件也是同样的问题。
你说的有个位置需要申请注册码,是哪个位置?申请什么注册码?求大神指教!

网友C:
恰巧小弟知道如何註冊
截了個圖
有需要自行保存嘿
  • 下载积分:+5(892777011)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恰巧小弟知道如何註冊
    截了個圖
    有需要自行保存嘿

    你这个是仿真的注册,这个我知道。我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仿真的注册,这个我知道。我试过。

    康奈視的註冊應該只有這個而已
    弟整個流程跑過一遍之後
    到現在安裝一年左右
    都沒啥大問題耶@@
    開啓/監控/修改都可以
    抱歉沒幫上忙

楼主:
    [upload=1]
    为什么点击GET KEY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恰巧小弟知道如何註冊
    截了個圖
    有需要自行保存嘿

    非常感谢大师。。。按照你的操作已经顺利可以脱机操作了。大师真赞👍👍
    下次有康耐视方面的知识还要向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