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1):
西门子S200问题求教一下各位朋友
       我这个程序的意思是,按下启动键I0.1,执行S0.0,Q0.0先亮,延时----(Q0.0灯灭)Q0.1灯亮,再延时------)Q0.1灯灭)Q0.0灯亮,延时跳到S0.1,Q0.1灯灭同时加1计数比较循环次数,小于是10继续循环,大于10则停止。     结果,Q0.0,Q0.1交替亮,VW2也没有计数。但是S0.0与S0.1在交替运行。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附件: 项目2.pdf (24 K) 下载次数:47
附件: 项目0.rar (2 K) 下载次数:35

网友A:
贴个图别人还可以帮你看一下,计数放在循环外面就可以了,很常规的使用方式。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B:
步进内的边沿指令无效

楼主:
你好,谢谢你。如你所说,经过测试,只有在S之外的主程序取上升沿有效。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在S200中,同一个M继电器或Q输出,在S状态继电器中,西门子是不可以反复使用的,我测试了又没发现这个问题。这是不同版本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如你所说,经过测试,只有在S之外的主程序取上升沿有效。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在S200中,同一个M继电器或Q输出,在S状态继电器中,西门子是不可以反复使用的,我测试了又没发现这个问题。这是不同版本的问题吗

关于你后面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现在都不用这些步进指令,都是自己用别的方式的做类似的功能,

其实对于这些步进指令一般都是一个状态一个步进指令,有状态变化就在下一步进指令中处理,这样同一步进中就不会出现出现两次都同的软元件

楼主:
哦,可能习惯与方法有些差异吧,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