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物件等距匀速传送,物件直径和传送间隔可设定,5号传送带匀速要求20---30米/分钟,物件间隔误差正负0.5厘米。希望各位朋友支个招,给个控制思路。

网友A:
在3号位做个停顿,然后在4号位分一个一个传到5号,这样可行?就想振动盘一样,不管什么间隔的料过来,统一在一个地方整顿
谢谢你。。。这个思路可以参考下
爱家爱china

网友B:
这个物料可以不可以用阻挡器挡住? 如果可以的话在第1个传送带后面加阻挡器,然后用第二个传送带的当前脉冲数计算间隔,间隔到了就触发阻挡器放1个料过去,就行了
不可以加挡板的

网友C:
看这架势是想在运动中做好整料分料的工作 个人感觉不需要这么多的输送带 2个应该就可以满足要求的 第一个加个挡料的 然后把第一个和第二个的线速度设置好(间距设定就在这个地方设定)具体算法应该不需要给你公式吧? 不过算了一下你最后的那个5号输送带的速度有点小快的感觉 如果是2个的话 那你第一个的速度和他相差的不能太大 防止形成摩擦力不够的情况(出现打滑)  个人感觉这个机械设计搞了5个输送带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你2个传送带之间的间隔是怎么结合的 能不能给一个图片瞅瞅
2个传送带之间的间隔是平滑过渡的。。不能加挡板的。。

楼主:
2个传送带之间的间隔是平滑过渡的。。不能加挡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个传送带之间的间隔是平滑过渡的。。不能加挡板的。。

那就直接问机械设计 这个机构打算怎么控制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需要加个挡块 控制一下变量 不然一开始都是无序的 怎么搞成有序且有间隔的
不要贪,一步步来

网友D:
怎么会有这种要求。。。伺服还没学多少,不知道定位模块与伺服控制器把数据处理简化到什么程度,就自己猜一下,伺服反馈的脉冲量代表着位移距离,我们应该可以拿来用的吧,用这个应该就能准确定位物料上传送带之后的位置,这一步如果已经被控制器处理过的话那应该比较简单了,在两个位置存在问题的物料进入不同传送带(23)时控制后方(2)传送带速度调整物料位置,在物料进入同一传送带前恢复速度,若距离偏差大未能调整好可在后续传送带(45)过度时用同样的程序调整,这里有个问题,在4号变化时后方的物料间距会被影响,可能加大了偏差(2号调整时其实也会,不知道进料方式不知道动1号会不会更麻烦),是否可以控制234同时变化相同的距离呢,还有,如果这时2号处在变化过程中是否会影响他们附加的同时变化呢。然后就算这些都可以,但有可能在4号变化过程中又有物料从3号进入4号或2进3,234传送带相对位置的改变在结束时是一样的,但变速中途位置应该是不同步的吧,这样这个物料的位置又会偏移了,如果加进减速可以变速得很快的话就可以很轻松的控制一个电机变速就行了,但应该不行吧。
如果前面进物料只是人工放置导致的不大偏差那当我没说
可能我因为不了解伺服想得太简单了,错了就当我在自言自语,如果能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谢谢。我也想不出合理的构思,想用电子凸轮试下,,5号做主轴,4号做从轴,123号做堆积为4号准备。

网友E:
2,2,4#必须用到伺服同步,其中2#,3#伺服上各有一个传感器,用于检测产品的实际间距,4#伺服用于调整间距,4#伺服的动作除了与2#,3#伺服作到速度同步,还要叠加一个补偿间距的运动(在三菱运动模块里面就是辅助轴的位移),这个东西必须要用到运动控制模块,普通的定位模块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功能的

网友E:
1#,5#可以用变频器

网友E:
同步编码器装在1#轴
兄台!谢谢你建议,,能否再详述一下吗?

网友E:
启动后1#,2#,3#伺服同步运行(速度相同),当产品A经过2#伺服附近的传感器时记下编码器值,当产品B经过2#伺服附近的传感器时记下编码器值,此时计算出前后两个编码器值的差对应着A,B两个产品的实际间距,如实际间距不等于设定间距,则在产品A经过3#伺服上的传感器时,3#伺服的运动原来的同步运动叠加一段补偿运动,使二者的间距等于设定值,补偿运动结束后又恢复原来的同步运动
3号运动补偿时又怎样过渡到4号呢,,影响了4号的间距,5号是要匀速的,,不可以停顿的。

网友F:
2、3、4、5入口增加光电检测,确认同步结束 和 计量物料位置。
1、2、3、出口增加光电检测,确认同步开始 和 暂停输送
1过2时,1和2要同步
2过3时,2和3要同步
3过4时,3和4要同步
4过5时,4和5要同步

1进2,同步进料。进料完成2快速移动,拉开料与料之间距离,错开1与2同步、2与3同步时机。

2进3同步,3每次只能进一个料、进入3后快速移到出口停止等待,

4每次进1个料,在4进5同步输送,进入5完成后。3和4同步高速运行,实时计算进入4的位置和进入5的位置。直到距离达到设定距离,4与5同步速度。

3进入4后,3退出34同步,与2同步快速接料

12不同步时,3没有料,这时23快速同步2进3
12同步时,3没有料,这时123同步速度

3有料时,12同步速度

用可变速脉冲指令
或轴控模块按时机改变速度

具体速度要调试时距踪一下,特别是2与3的高速,3与4的高速,确保物料错开,不会出现1进2和2进3和3进4同时同步
够详细的。。谢谢这位兄台指点为。。。现在有点思路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3也可以不暂停,跟着45同步进入4,这就要多计算一个料物位置(4可能出现有两个料),之后4可能要降速确保距离,这样4有多个速度
3和4高速追不上5时,3就不能暂停,就要上面这种方式。
距离就是靠4的位置和5的位置来确认的。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纠正一下,我所说的1#,2#,3#伺服对应楼主所说的2#,3#,4#马达。3#伺服(即楼主所说4#马达)运动补偿时过渡到4号,不需要停止4#,不会影响间距,因为4#(即楼主所说5#)是变频器驱动,匀速运行,3#伺服(即楼主所说4#马达)运动补偿只会影响2#,3#伺服之间间距(楼主所说的3#,4#马达上产品间距)

网友E:
这是运动控制卡在智能皮带中经常用到的

网友E:
这种控制1#--5#马达都不要停止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纸尿裤的包装线的程序就应该明白的
兄台!你好!!谢谢你解释这么详细。。有这方面的程序吗?发个参考下。。我打算用运动控制器做。

网友E:
这种设备用PLC 定位模块是无法完成的,一般都是用同步控制功能的运动控制模块才行,如用三菱产品,最少
是FX5-40SSC-S才能实现,当然,如果楼主能用FX3U等级的PLC写出电子凸轮功能的程序例外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G:
16楼经验丰富

网友H:
你这是仿造还是研发,仿造能不能看其工作的视频;研发的话就要看研发的想法了
楼主思路确定了吗,说说呗
之前见过包装方便面的整料部,三段,三个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