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请教

楼主(2019-03-22):
是这么个情况,程序,屏都弄了好了,现在客户要求把屏上的按钮改成二次确认的,就是点开以后有个确定按钮,但是程序里现在都是按照复归型写的,屏上按钮改完后我现在改程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个按钮确定后马上复位,就能满足要求,想问问还有什么快速的办法实现

网友A:
按下去触发弹窗,弹窗里放个确认按钮,确认按钮是程序里的,触发弹窗的按钮随便写个

网友B:
弹出窗口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去触发弹窗,弹窗里放个确认按钮,确认按钮是程序里的,触发弹窗的按钮随便写个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