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主网关带9个网关控制器,9个新的电钢控制器,链接RC调试软件居然都没有轴信息,配线都正常。头大啊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拍的實物照上來吧
你若用RC軟體直接連,不會動的話,有可能是控制器上面的SW沒有調。
李工,车间不让拍照的,主网关参数,与SW开关都是正常的,网络配置软件可以识别主网关,链接RC后,各个电钢的识别不出来,可是那别的机台好的来搞,一样识别不出,本站的拿到别的站都是好的,主网关也换了几个没用2天了,搞得都怀疑鬼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B:
程序发出来 看看
不CC LINK参数一设置OK就不需要程序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C:
楼主你的头像怎么换啦
别闹,说重点

网友A:
用RC直接連,無法識別的話
你確定一下東西︰
1 IAI控制器上面的【自動/手動】,切到【手動】
2 站號的設定,檢查一下
3 USB的驅動程式安裝了嗎?
4 COM埠的指定?正確嗎?
先試試看吧
1.控制器是手动
2.旋钮站号都是正常的
3.驱动正常
4.COM口正常
一排9个就有2个识别不出来…
今天打电话给供应商说没有遇见过,没法了就换控制器,换到好为止,再搞下去就怀疑人生了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你的控制器型號?都支援CC-LINK嗎?
會不會有可能是9個控制器,分別連不同的CC-LINK模組?
所以才會發生9個控制器,只找到2個控制器。

我在日本設備上,常看到PLC上一次安裝二三個CC-LINK模組,分別連不同的區段。

你可能要確定一下,9個控制都是同一區段的CC-LINK。
是统一的型号的,都支持的,本机台不识别的,在别的机台都能识别出来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那就只能靠樓主自己了
只能再多細心找找看了,IAI用RC很容易控制,若硬體、線路沒問題
通訊線插上去,它就能自己偵測到並控制。

你都自己確定︰
硬體沒問題,線路沒問題,設定沒問題,通通沒問題。但就是抓不到 IAI。
只能文字敘述,無法看現場。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樓主︰
你有去試著由PLC的CC-LINK去診斷
查看PLC的CC-LINK模組是否也抓不到你的IAI設備?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焦刘吉)
  • 簡單的心,是真正有福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A:
    所以,是有找到問題了嗎?
    解決了?
    没有,换控制器,线体着急,暂时不搞了,等有时间好好折腾一番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