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如何使用海创-IIoT平台快速的采集欧姆龙PLC的数据,我们使用的是CP1E-N20DR-A型号的PLC,采用HOSTLINK协议。

一.选择产品
1、CP1E-N20DR-ACP1E

2、海创Box智能采集网关

3、串口服务器

二.设置PLC串口通讯
在欧姆龙PLC编程软件CX-Programmer里面设置PLC的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单元号和采集协议。

下图为寄存器地址

三.采集数据
在桌面中打开海创-IIoT可视化编辑工具,进入可视化编辑器。本次教程需要用到如下节点,在左侧节点栏中拖拽出使用

1、’定时器周期性触发输入时间戳或者相应的字符

2、HostLink欧姆龙HostLink采集协议

下图为本案例HostLink欧姆龙控件的配置内容

下图为服务器配置内容

3、调试用于调试节点输出

把三个控件用线连接起来组成一个流,点击部署最后的效果如下图所示

四.代码示例
以上教程可以通过拷贝下面代码实现快速复用,在新建的流程中点击界面右侧菜单栏-导入-剪贴板,在文本框中粘贴下面代码后点击确定,即可快速复用

[
    {
        "id": "47bba1db.0ca98",
        "type": "inject",
        "z": "aac35e85.a1cec",
        "name": "",
        "topic": "",
        "payload": "",
        "payloadType": "date",
        "repeat": "",
        "crontab": "",
        "once": false,
        "onceDelay": 0.1,
        "x": 235,
        "y": 240,
        "wires": [
            [
                "bb8b0e84.34dc9"
            ]
        ]
    },
    {
        "id": "bb8b0e84.34dc9",
        "type": "iot-hostlink",
        "z": "aac35e85.a1cec",
        "name": "",
        "server": "a9ca7528.fe2da8",
        "columns": [
            {
                "Key": "D0000",
                "Lable": "D区第0位",
                "Area": "D",
                "Address": "0000",
                "Number": "1",
                "ValueType": "Int16BE",
                "Arithmetic": ""
            },
            {
                "Key": "D0001",
                "Lable": "D区第1位",
                "Area": "D",
                "Address": "0001",
                "Number": "1",
                "ValueType": "UInt16BE",
                "Arithmetic": ""
            }
        ],
        "x": 350,
        "y": 240,
        "wires": [
            [
                "ec2ebc2f.77bd5"
            ]
        ]
    },
    {
        "id": "ec2ebc2f.77bd5",
        "type": "debug",
        "z": "aac35e85.a1cec",
        "name": "",
        "active": true,
        "tosidebar": true,
        "console": false,
        "tostatus": false,
        "complete": "true",
        "x": 535,
        "y": 240,
        "wires": []
    },
    {
        "id": "a9ca7528.fe2da8",
        "type": "iot-hostlink-client",
        "z": "",
        "name": "",
        "communicate": "Serial",
        "host": "COM1",
        "post": "502",
        "baudrate": "115200",
        "databits": "7",
        "stopbits": "2",
        "parity": "Even",
        "expand": {
            "UnitId": "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