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qx系列伺服

楼主(2019-03-22):
求大佬看看这个有什么不对,plc不报错就是不执行
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

网友A:
不可能动的,但是也没有写错,只是参数有问题,另外要加上升沿,具体看手册吧。
嗯

楼主:
看一下这个行不行
学无止境 一起交个朋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