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2):
电机峰值电流为80A,额定电流为20A,选多大的空开,按峰值还是额定电流考虑???

网友A:
按电机的总电流一倍
没明白。。

网友B:
选择空开的流程:如电机的额定电流是20A,针对塑壳式断路器,要考虑一个散热问题,所以要乘以一个系数1.7,这样就是34A,如果选择DZ47-60的正泰断路器,它的触点是60A,所以完全能满足要求,这样就可以直接选择DZ47-60 D40,(热脱扣电流必须大于等于刚算出来的34A)至于您提到峰值电流,塑壳式断路器出厂如果不是特殊定货,瞬时脱扣电流都是整定为额定电流的10倍,也就是说D40的瞬时脱扣电流是400A,也能满足您的要求!如有特殊要求,D型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有整定20倍额定电流的。

网友C:
电气设计规范中有查一查

网友A:
电机的负载电流是20A,空开选4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