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OKS3怎么做数组化结构体标签?

楼主(2019-03-23):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在WOKS3里面把FX5-80SSC定位模块的缓冲存储器做成结构体标签?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

网友A:
不是有FB块吗?自己做也就是建全局变量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2019-05-12):
没有用过,不知道怎么做,欧姆龙,西门子,和AB的都是比较好做,三菱的软件好像老是搞不明白。
勇者走天下

网友C:
我在想你把模块标签加进去,是不是就可以了?我记得缓冲存储器在FB里是按你的配置位置给编好的。

楼主(2019-10-09):
我觉的还是自己建立一个结构体比较好理解。用软件自带的结构体感觉有点复杂
近十年工作经验,关于各PLC、总线模块、机械手、伺服变频控制、视觉镜头等硬件选型;图纸、程序标准化;物联网控制、PID化工工艺。欢迎交流讨论。
各传统行业设备优化升级,可免费提供方向 vx:641669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