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3-23):
PLC与接近开关距离大约20米,为什么有的接近开关在没导通的状态下PLC输入指示灯微亮,请教下大神们线长的哪个参数对此造成了影响,另外这个现象跟工厂的电源质量有关系没?

楼主:
厂家内部电路设计的原因,导通和截止有的是有容限的,只要输出逻辑区分和有效也能用,好的品牌和内部结构设计不存在此现象。二线制其实也有,接近开关和下行元件是串联的,总有维持电流存在,三线应好于二线的。以上是百度搜的,个人感觉2线式确实比三线式影响还厉害。

网友A:
三线的一般都是三极管的 肯定优于2线的

网友B:
我们除去气缸上的磁簧开关,绝对不会用2线的开关

网友C:
所以要弱电与强电分开布线,且要用屏蔽线。

网友D:
以前也碰到过,换成西门子的接近开关就没有这种现象了。厂家的质量也很关键。
  • 下载积分:+1(9x7k9w4)

网友E:
    20米不算远,不过距离越长受干扰的因素就越多。尽量使用屏蔽线和与强电非并排布线,必要时可在电柜侧使用中继输入

网友F:
    建议 所有电机所有设备接地  应该还好点
    O(∩_∩)O~

网友G:
    二线接近开关不用说,作为PLC输入肯定是不太合适的,本身的工作电流就会经过PLC输入光耦,出现干扰时肯定状态是不稳定的。三线接近开关有的输出是有并联电阻(严格的名词忘记了)的,在OFF是,输出电流并非为0,就更容易受到干扰,有些输出是没有这个电阻的,就要好的多,如果出现PLC输入闪烁,可以试试给PLC输入并联电阻,降低输入端流入电流,提高抗干扰能力,一般并联2-5K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线接近开关不用说,作为PLC输入肯定是不太合适的,本身的工作电流就会经过PLC输入光耦,出现干扰时肯定状态是不稳定的。三线接近开关有的输出是有并联电阻(严格的名词忘记了)的,在OFF是,输出电流并非为0,就更容易受到干扰,有些输出是没有这个电阻的,就要好的多,如果出现PLC输入闪烁,可以试试给PLC输入并联电阻,降低输入端流入电流,提高抗干扰能力,一般并联2-5K电阻即可。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 所有电机所有设备接地  应该还好点

    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