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欧姆龙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9-03-23):
模拟量模块MAD44,读取变频器反馈信号0—10V,量线可以有5V信号过来,接到模拟量模块上,为什么没有任何显示?程序里读不出来任何数据。

网友A:
程序编程有问题,检查程序。

QQ(VX):2252241236

网友B:
通道是不是没有找对啊!

网友C:
可能是通道,编程问题。

网友D:
外加扩展模块,从前面模块输入+1,是后面输入模块通道。
你要看看接线是几通道,还有在软件里面设置通道。程序必须定义通道。
祝你成功。

QQ980347789

网友E:
向高手学习了!!!学生刚入门。

网友F:
需要上电初始化赋值,比如量程等

网友G:
估计是通道问题 你没有在程序里设置通道

网友H(2019-09-23):
接线有问题。COM~VIN或者COM~IIN。你用电压那就是COM~VIN,你把VIN和IIN连在一起干什么?不怕烧模块吗?然后还要写通道控制指令。

网友I:
同意楼上,接成这样怎么想的

网友J:
你需要先给模拟量模块写入设定数据,不然它不转换模拟量

网友K(2019-10-27):
问题解决了吗?到底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