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中的伺服定位指令

楼主(2019-03-23):
请教各位大神,CP1H中的伺服定位指令。可以做到运行中暂停控制吗?解除暂停又可以继续走完后面的脉冲?

网友A:
CP1H没有暂停脉冲输出控制,可以自己编程实现暂停脉冲后,再运行继续发送剩下脉冲数量。

QQ(VX):2252241236

网友B:
没这么写过,但是应该可以在暂停信号来临时,把脉冲输出的当前PV值保存,之后再送给脉冲指令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