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装了博图15以后,每次开机就有这个

楼主(2019-03-24):
如题,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求教一下大神,这是什么。

网友A:
因为WinCC连接时需要选择的硬件。不装Wincc就不会有了。
Good Luck~
下载积分:+1(列仲宇)
下载积分:+1(十月几川)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WinCC连接时需要选择的硬件。不装Wincc就不会有了。
Good Luck~
谢谢啦

网友C:
正常,这是安装时选择的以太网连接和现在的以太网连接不一样导致的,要求用户选择以太网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