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 发送超过127的二进制

楼主(2019-03-24):
RSlogix5000里面的232模块接收发送数据类型是sint形式的,也就是说-128到127。但是我需要控制的lin模块需要接收的数据是129,用调试助手以16进制发送是81.说白了就是我想发送的数据是1000 0001 而232模块里的sint所能表示的最大值第一个是 符号位+111 1111.不知道哪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么,各种类型的plc应该都一样

网友A:
因为你串口参数的数据位参数设的7位,改8位即可。另外你需要了解串口的通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