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QJ71c24N-R2程序上没值显示

楼主(2019-03-24):
通过232测试软件向PLC QJ71c24N-R2发数据,在线路跟踪上能接收到数据,为什么在程序里没有数据显示?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无协议报文接受条件,1.接受设置的报文长度2.接收到设置的结束码,3长度与结束码都设置的话,2个任意条件满足都可以接受报文,否则,报文不接受,也不会传入CPU缓存存储器中
热心助人!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无接收监视定时器0最好设置一下,9600波特率时,设置40字节。手册里有说为什么是40字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