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有木有 输送带剔除料程序怎么做 检测坏的移动到某位置时候剔除

楼主(2019-03-24):
高手有木有 输送带剔除料程序怎么做 一个输送带用伺服马达一直转,上面一直有产品放上面。产品放的位置是随意的,比如在0位置检测 假如是坏的。然后移动10米后,有个推检测坏的气缸,剔除料,
请问怎么做到从检测坏到10米后这个位置。
还有中间也有很多坏的,一直循环的
料带上可能有上百个产品,怎么记住这上百个产品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

网友A:
移位寄存器

网友B:
顺序过去就可以了,采用移位寄存器可以实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QQ(VX):2252241236

网友C:
可以协助谢谢

网友D:
可以联系我

专业外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顺序过去就可以了,采用移位寄存器可以实现
plc编程学习
www.shuyanzdh.com
这样应该不行,这个输送带不是步进的,是连续转的。这个检测为什么要和执行离的那么远?检测到坏的就延时停一下再推掉不行吗?

网友F:
上车买票,到站下车
下载积分:+1(crgtom)

网友G(2019-05-10):
私信我,我正好做过类似的逻辑处理,不过估计你的项目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