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求助大师一下

楼主(2019-03-25):
下载程序弹出这么有个东西,我是装了电池,然后把D寄存器全部设置锁存,不知道有没哪位知道怎么处理?非常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A:
我好象也遇到过,直接忽视了。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没用过。路过支持一下
plc

楼主:
现在又出现这问题,好尴尬,程序下不进去
有知道的大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应该是PLC中的参数配置和你软件中的不一样吧,下载时候选择参数加程序,单选下载程序就会报这个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