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接地问题

楼主(2019-03-25):
这个接地端子,大家一般接还是不接?

网友A:
我反正都是接的!

网友B:
正常都是会去接的

网友C:
地线接了只有好处

网友D:
我会要求接

网友E:
个人认为接了好
工控学习

网友F:
一般一定要求接地
不然設備久了
總是發生奇奇怪怪的問題....

网友G:
这个接上是完全没有坏处的

网友H:
无论从安全还是抗干扰角度考虑都要接上。

网友I:
无论从安全还是抗干扰角度考虑都要接上。
只有好处,要不所有设备有地线,
就像1+1=2 我们写2就可以了,为什么=2就不知了.这个道理你明的